求助优派VE1920WMB液晶显示器无背光

楼主(2012-05-07):
就是这个电源板。换了3个电容 25v 220uf
其他量了都正常!
但就是无背光。灯管供不上电。
屏幕可以看到特别暗的图像,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处理、

场管,高压线圈。PWM芯片,保险,就这几个东西

网友:
wu无高压,,一般是高压变压器坏。。。

网友:
用示波器一步一步测量,先去保护

网友:
是高压电路的问题,看看高压驱动管!!!

网友:
上边的那个40t03换了吗管子换了吗 和一个10欧姆电阻换了吗

网友:
n换个高压板试试吧

网友:
可能高压供电的贴片保险熔断;驱动芯片与高压驱动管之间的贴片三极管损坏。实在修不上,购高压电源一体板吧。

网友:
这个板子我记得有通病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个板子。或者换高压部分就行了

网友A:
以前遇到此版n块,我们都是改换高压板解决的,用万能高压板代换。记得该板没有修好过,不知问题到底是哪里坏了,呵呵!

网友:
对,改换高压板解决,不知道你的板,试下吧!

网友:
最好办法就是改高压条。。才十几块。。。

网友:
用高压条点一下灯管,看看灯管是不是好的,看看有没有打火,电源输出有没有电压,测一下IC供电,驱动管有没有坏。。

网友:
改高压条这个12v电压在哪找,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此版n块,我们都是改换高压板解决的,用万能高压板代换。记得该板没有修好过,不知问题到底是哪里坏 ...

改高压条这个12v电压在哪找,请指教,谢谢

网友:
先测试一下到高压板的电压,如果正常就换个高压条试一下,如果不正常再找开关电源这部分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高压条这个12v电压在哪找,请指教,谢谢

.............看变压器次级输出部分,会经过一个电感滤波(串联),并联一个(多个)电容...........然后经过一个0欧姆电阻(或者保险,有的没有),供电到高压条..................在背面找一下0欧姆的贴片电阻(或者保险)那就是了

网友:
这种高压包容易坏,实在不行就换个试下,当然首先12V过来,要是12V都找不到,找变压器后级的二极管,其中一个就是12V的,要是还不会量,我就没办法了,去学学电路基础再来修吧。。。。。。。

网友:
高压板…………………………………………66

网友:
图上画的两个管其中一个坏了或两个都坏了,你测一下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还是好修的,变压器坏的不是很多,高压部分的供电保险,推动4TO3的几个贴片三极管子,再加上一个4T03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不要费劲了 换板吧 价格也不贵。我这里好几块这样的都是高压部分故障

网友:
排除灯管故障,测12对地阻值,断开高压供电保险,测整流后的12v 输出,测高压部份的开关MOS,测高压PWM工作条件,更换高压逆变器。

网友:
先换高压板上的对管 看看。

网友:
改成双灯管的,就10元的成本,这个高压不好修的。等管测了吗?

网友(2012-07-16):
昨天刚收到一个一样的问题 换了两个25V 220uf的电容 一个40N30GP 还有一个F200 这个f200和40n30的连在一起的 可以测测看是不是少换个F200

网友(2014-03-31):
40T10可以用D0347代换吗

网友C:
量一下高压包的输出级有无阻值,正常的话是有阻值的,如短路状态表明高压包损坏。查电源板至高压部份12V供电是否正常,检查那两个贴片MOS管是否击穿,最后IC

网友:
先要看下驱动板POWN脚是不是关闭了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