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 不出音 找不到音频设备

楼主(2012-05-07):
惠普v3000 声卡驱动 完好 系统也换了 补丁也打了 声卡芯片也换了还是没声音 求助前辈帮忙解决! 我是菜鸟。
芯片

网友:
系统里能认到单独的声卡设备么?楼主BIOS刷过吗!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接耳机的排线没插,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内置和外接都没声音吗,功放也有可能哟

网友:
先外接个试下有没有声音
同意楼主:
0.0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用USB声卡有声音的。

网友:
BIOS没刷过,排线我也没检查,客户比较急只有放弃了,谢谢哥位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