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驱动问题

楼主(2012-05-07):
我自作了U盘 驱动 (win pe) 为什么 做完系统 U盘 不能正常使用了 请高手 指教  谢谢 !

网友: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说,想做U盘启动,结果U盘不能用了是吧!想问一下楼主,U盘是认不到了,还是打不开了,还是能打开放不进东西了!

网友:
你去电脑城一键制作U盘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不会这么倒霉吧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制作的 一般不能存格式化就行了 PE隐藏分区的 如果垃圾的程序把你U盘弄挂也可能  推荐大白菜

网友:
力顶大白菜

网友:
重新做一次,有些U盘质量不好,还有些主控不支持,或者黑片等都影响制作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