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5-07):
有块技嘉的主板,版号是GA-8I915MD-GV开机不跑码,风扇有转,CPU电压1.3V 内存电压1.8V,北桥电压1.5V都出来了,复位针上也有3.3V的电压,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查

网友(点评):
复位针有电压不代表什么。。

网友:
测32.768有无压差

网友:
每个人修主板的思路都不一样,认为不好的,说一下,或者反对就好了,不要扣分,这样大家没动力回复了,也不敢回复了。每个人都是从菜鸟慢慢学,就成了高手的。。请体谅
虽然理论上,开机了就不关晶振的事,但事实往往不是这样的,摸晶振跑马我修不少。不信问问大家,问问饼哥。还有楼主就说了这么点东西,谁知道问题在哪里???我看复位都没有出来呢

我是刚来的 -4 不要乱回答,误人

网友A:
不跑码不能代表什么,它只是参考对象,具体还是靠自己分析,楼上的兄弟他主板已开机,为什么还要测晶振

补充内容 (2012-5-20 17:14):
我晕,我说这个SCOFIELD491怎么放起马后炮了。你看看他主题是怎么样写的。是开机不跑码。鄙视你

人家修好了,说3vsb被网卡拉低了。还能开机呢,。
不要被理论套死了。。没晶振的主板,一样的开机,你见过吗。还有没有io的主板你见过吗??

网友:
期待中呀 呵呵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我在不知道怎么修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换。。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C:
先量内存供电,显卡供电,CPU供电,还有一个为北桥供电的1.2V,如都有了,再先刷BIOS,还不行。干北桥试试。

网友(点评):
复位出来了才刷bios

网友(点评):
复位都不知道有没有,CPU上时钟也不知道到没到,就干北桥。。你真行

网友:
技嘉的主板 BIOS程序容易坏

网友(点评):
那个主板没有坏bios。只是这么说,技嘉的主板硬件不容易坏,就软件坏多了。所以才才有这么一说。技嘉的还是双bios的。理论上bios不会坏的,但为什么大家都说技嘉bios容易坏??版主知道吗

网友:
南桥晶振有压差,BIOS也刷过,CPU复位1.2V,时钟也有0.27V

网友:
有没有试过更换IO呢?

网友:
不跑码的维修流程:  供电-时钟-复位-总线-IO、BIOS,按时序慢慢修!

网友:
老板子,刮下内存插槽

我是刚来的 -4 人家说是不跑码,刮内存槽?

网友(点评):
你认为检测卡有问题吧

网友:
   电压正常话   刷BIOS  我修过见的最多的是  BIOS 容易坏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不跑码     楼主找CPU周围的问题

网友:
CPU座虚焊的多 。

网友:
刷BIOS百分之90能好

网友:
感觉BIOS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一般对技嘉板子来说  桥很稳定的 处了个别的   修技嘉主板   最多就是电压 或者是BIOS   或IO   就着几个容易坏点。。

网友D:
如果复位正常,查一下BIOS的第一脚有没有片选信号,SPI八脚BIOS第一脚待机时为3.3高电平,触发后,有寻址动作,SPIBIOS的电压会有跳变。

用波波打一下 就准了呗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网卡芯片坏了,把3,.3VSB拉低了,所以开机健上没有电压,开不了机。换了就好了

网友:
好多高手给出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
直接加北桥

貌似别人都说修好了 还加焊北桥啊

网友:
你不是说不跑码?怎么又是不加电了 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复位正常,查一下BIOS的第一脚有没有片选信号,SPI八脚BIOS第一脚待机时为3.3高电平,触发后,有寻址动 ...

我修过很多板,没有跳变,就是没有片选吧。。但我刷bios就好了,怎么解释

网友:
俺说的是通常情况下。原来是网卡的是。正好我也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不知道怎么修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换。。缩小故障范围

有时候一个一个的换,也可以把范围抗大了,应该你不知道换上去的是好事坏

网友(点评):
我希望你看看他发的主题,再点评别人。你可不能放马后炮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不能代表什么,它只是参考对象,具体还是靠自己分析,楼上的兄弟他主板已开机,为什么还要测晶振

补 ...

不懂你意思。我只是不同意你那句,开机了为什么还要测试晶振。。。。。哪里有什么马后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很多板,没有跳变,就是没有片选吧。。但我刷bios就好了,怎么解释

那得看是什么总线的,PLCC总线的万用表极难抓到,SPI总线的相对来说好抓些,要是有示波器就更好了。

网友:
技嘉主板的IO 和BIOS 都易 坏

网友:
先刷个BIOS要是还不行的话你就看下座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得看是什么总线的,PLCC总线的万用表极难抓到,SPI总线的相对来说好抓些,要是有示波器就更好了。

现在用的最多的8脚bios,25x80和25l8005 那些,你说能测试到吗。但我重没有测试到过,照刷bios
也ok不少

网友:
新手学习。我是这样想的,测完阻值测待机电压,测完待机电压测供电。网卡不过,不是导致南桥缺少一组待机电压吗。这个应该在开机/强行卡机前就应测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先量内存供电,显卡供电,CPU供电,还有一个为北桥供电的1.2V,如都有了,再先刷BIOS,还不行。干北桥试试。 ...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复位出来是不是就是点复位有反应?

网友:
可以压压CPU座 压桥子刷BIOS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 先换个CPU试一下确定CPU接触良好 不行再刷BIOS 再不行换IO

网友:
看pic槽的复位有跳变吗?pci有才能判断复位正常...
没有查复位条件。有查bios总线等等等....
哪个要是说错了反对下也就得了干嘛扣人家分啊!还让新人怎么敢发表意见!你是刚来的——我是刚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你意思。我只是不同意你那句,开机了为什么还要测试晶振。。。。。哪里有什么马后炮??

别的不知道 反正我遇到过开机卡住不动的手摸晶振32.768就有反映 松开就定 插USB鼠标不提示发现新硬件。摸晶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复位出来是不是就是点复位有反应?

一般检测卡上有复位灯 常亮或不亮不正常    开机瞬间亮下灭是正常的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