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 不显示

楼主(2012-05-07):
DELL 1555  965芯片组  独显ATI 现在问题是内屏不显示(用好屏测过一样),外接显示,加焊显卡后问题一样,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屏线,确认屏没有坏

网友:
有没有高手回贴

网友A:
显卡内屏电压有吗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加焊不行,拆下来重植,再不行换个新的

网友B:
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如果是暗屏,这就是主板的问题,屏线没问题,屏没问题,高压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内屏电压有吗

电压有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

不是的, 暗屏我还是看得清的

网友C:
也有一台一样的 修好的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一台一样的 修好的说下

,  修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机子终于搞好了, 是显卡问题

网友D:
显卡哪里的问题阿。。。分享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哪里的问题阿。。。分享下撒

换掉就好了

网友:
屏线。供电。信号

网友:
ATI的显卡不是很好做,可能还是你同做好吧,,还不行拆下来重做吧,祝你好运~!

网友:
ATI显卡就有这个通病.

网友: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