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瞬间断电维修经历

楼主(2012-05-07):
先说下情况,昨天户送来一台主机,客户说应该是主板问题不加电,他自己换过电源,说主板修好后再给他换个机箱。好别得先不说先看下他机箱。 因为马上就要下班了所以就没修,今天早上来上班就把主板拆下来。 接着加电测试,发现和客户说的情况不一样,此板为瞬间断电。发现是这种情况就好办了,接着把CPU供电的P4接口拔掉再加电测试,发现主板不断电了, 这时情况基本确定为CPU供电部分出问题。马上开始检测CPU供电部分 先测了下CPU供电部分所有场管对比之后发现没有问题,按照以往的维修经验场管没问题直接把CPU管理芯片换掉。接着加电测试发现竟然还瞬间断电。这时候知道问题有点麻烦了。算了还是一步一步的按照思路去查吧,先测了下P4接口的12V对地阻值,直接对地,接着量了下P4接口和24针电源接口的12V不相连(以前修过一些板子也是瞬间断电,但那板子不是CPU部分引起的是别的地方用到12V短路引起的。那些板子P4接口12V和电源接口12V相连)接下来怀疑是外核滤波电容短路引起的12V对地,直接把外核滤波的三个电容去掉发现还短路,这时候很无语了。接着测量发现其中一个场管旁边的贴片电容不正常,直接把它吹下来测量。 发现竟然导通,接着测量主板P4接口12V不对地了。找个电容换上在加电测试。 此板终于修复。

赞一个
短路的电容,同样的电容,颜色偏深点,不都这样
我是新手。。不要骂 问这个问题

受到警告 2#

网友:
顶楼主。。。

龙爱英 -5 严禁灌水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好心细呀

网友A:
你第一次没量P4短路  就直接换电源芯片了?

网友:
不错,够细心的

网友B:
可以   学习一下

学什么啊你

龙爱英 -5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这种故障一般是电源保护,对地短路的多,肯定是应路线的某一元件损坏,所以导通了

网友:
我还真没看见那句话  写着说 他在换电源芯片之前  量过P4小插头的   老兄你眼睛好  给我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次没量P4短路  就直接换电源芯片了?

12V对地,不可能直接就能找那个电容坏吧,排除法最后找到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哥的手真白啊 ,顶个。。。呵呵

哈哈,叫你看文章的,不是看俺手的啊。。。。

网友:
不错学习了

龙爱英 -5 严禁灌水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噢,很厉害,电容都逃不过你的法眼!!!学习啦,看来以后也要细心啊!

网友:
短路只有用排除法才测得出

网友:
这板我确实发现在过12V贴片电容短路过

网友:
我遇到这种电容坏的都是用电流表3V烧的,摸到那个发烫就是那个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学习一下

我是新手  什么都不懂 但是 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惊呼惊呼,原来是一颗小电容造成的短路, 虽然问题简单了点, 不过LZ心还是挺细的,在我们平常的维修中, 就要细心,细心········

网友:
值得学习,飘过

龙爱英 -5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个问题必须指出,既然12V短路了,这么明显的,怎么先换了VRM再去量12V?而且12V短路,量MOS管怎么会量不出问题?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1
而且12V短路,量MOS管怎么会量不出问题?

网友:
不错诶,很细心

网友:
原来这样,学习了!

网友:
跑弯路了啊!应该先打一下对地阻值,然后再先简后难的拆件

网友:
老大怎么一下就知道是那个电容有问题呢

网友:
测量发现其中一个场管旁边的贴片电容不正常
找到这个不正常的电容很难吧?那么多贴片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