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楼主(2012-05-07):
      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跟换液晶配件的时候,常常出现在高压部分坏、我们需要代换高压版、断开高压供电的时,发现12v 5v  300v  在我们点开电源很久以后依然还有300v 12v == 升至还有的12v 5v 偏高 偏低。请各位高手 指点迷津

网友:
不知所云,你意思是不是电断了还有电啊?到底想说什么真没看明白,如果想说断开电源还有电的话,那就是大电容里充的电

网友:
  自己先顶起

网友:
正常情况是断开电源过后、300v慢慢减下来、 我遇到这种是 300v一直不变 不管你等好久 一直有300v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大电容里面的点会快速下降的,我们一般都是用灯泡点一下大电容两个脚,灯泡闪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大电容里面的点会快速下降的,我们一般都是用灯泡点一下大电容两个脚,灯泡闪一下就行了

嗯是的 、但是我遇到的情况是 300v一直不会降下来、必须要用灯泡放电

网友:
自己放电呀   还没看懂你说的是什么问题 。。。。。。

网友:
电容有存电,,,

网友B:
楼主说的什么意思,是短时间存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什么意思,是短时间存电吗?

是长时间的存电

网友:
楼主断开供电后,放一下电,试一试,如果还有电,那真没见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放电电阻坏了呗。。。 一般情况下断点后 电路会继续变压 消耗电容的能量,但是有些电源nnd做得不赖,空载功耗极其小,好等很久很久 才能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