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GA-8I845不亮机一例

楼主(2012-05-07):
主板维修GA-8I845不亮机一例
今天中午下班没事,看见维修台上同事放的一片板,(于是拿来一电源、万用表开始检测):插上电源,自动上电、触发cpu风扇转动,短接power 针关不了机。马上断电不插12v 4PIN依旧。拔下电源线,测ATX电源座对地值,9针为0.几欧,不正常,先测pw和res上正常,cpu主供部分没短路无异常。再从绿线到IO跑线,简单看了下,思路马上想到就查pci上发线14针为零,没供电,紧接着跑到1117了打对地无值,三脚均为0.几,不正常vin边上两颗小电阻也只有零点几,断定故障为此两处,找到一个背上面再飞了跟线,开机正常点亮。故障排除。  (由于手上没工具还得送同行老师傅那里更换,没测试多长时间,估计没什么大问题)    手机写的不太详细,还望各位理解!

你是人才啊

网友:
没太明白,飞线到哪去了?

网友:
楼主怎么飞线啊?是1117出问题吗?不明白

网友:
一般是哪里短,就飞到哪里。。。。。。。。   (不过这块板很怪,还有很多短路的。。。。。。。)

网友:
最后又报废了。。。(太旧了,没维修价值)

网友:
是你弄好还是老师傅弄好的呀,飞到哪也不见了

网友:
这个板子南桥不烫么,1117阻值那么低,还有就是这板不一定报废,看看把板子正中间的场馆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