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代工HP品牌机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07):
今天一客户拿了一块V星为HP代工的主板维修,如图 ,故障为,通电,不触发。量USB,电池,开机电压,晶振电压都正常。怪了。无论如何也不触发。压SB,一样。这下就得围绕触发电路打转,这个是V星代工的,会不会是防伪芯片问题呢?换一个。一样。这下头大了。慢慢找吧。找到BIOS脚位时,量到了3。3V电压,居然就触发了。。。。。。难道这个八脚BIOS参与触发了吗?再试,不去触BIOS脚位,无论如何,打死不触发。再触碰BIOS脚位,又能跑了。看来就是出在BIOS身上。加焊拖锡,再在开机键上触发,一切OK。搞定。现在也没有去仔细想是不是这个BIOS参与触发了。。。。。如图,拖了的BIOS脚位。

网友:
台板  参与触法的  很少   看来以后也要注意了

网友(点评):
现在试用多次,都OK

网友:
的确很怪的问题,楼主再详细的研究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没时间,客户急着单位上用。试了多次都OK后就拿走了。

网友:
BIOS 虚焊吗?

网友(点评):
嗯。的确是虚焊。但怪就怪在虚焊会引起不触发就少见了。

网友:
bios需要参与触发吗?看来还是得多注意啦

网友:
这个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没来得急去打波形。

网友:
要验证BIOS是否参与触发简单啊,修好了再把BIOS拆了,上电不就真相大白了.

网友:
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BIOS,后来发现问题后,也就没有仔细去想这个问题。再说客户又要得急。现在都拿走了。也没法试了。

网友:
很特别,从来都没看过BIOS还参加触发?

网友(点评):
但可以明确的是碰到BIOS的脚位就能触发了。参与触发否尚不明确。

网友:
其实不是虚焊 而是加焊过程把bios放电了....

网友:
再查查一定能找出来的

网友:
这个经验挺高的啊    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A:
bios会导致不开机?看来以后要注意啦?哪位高手解释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这个怕得让MSI的工程师才能知道了。

网友:
  为什么啊 !的确是学习到了啊. 起码我从这个帖子上面知道 测量USB 电池 判断南桥的好坏啦 哈哈

网友:
这主板  烧过我一个631cpu一辈子记得!!!!

网友B:
笔记本见过参与触发的,但是没见过空焊的呀????牛呀这都研究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见过参与触发的,但是没见过空焊的呀????牛呀这都研究出来了。

空焊占多数。但怎么引起不触发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网友:
8脚的以后注意下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会导致不开机?看来以后要注意啦?哪位高手解释一下什么情况???

呵呵,也许吧,楼主就是厉害

网友:
无语了,第一次听说BOIS参与开机,以后遇到徽星代工的要注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