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A-5651P上网本开机不显

楼主(2012-05-07):
接了台ACER ONE 532H的本子,待机0.01,上电0.3跳至0.27就不动了,测各电压均正常,时钟供电,CLK_EN也正常,没思路了,本来想刷个BLOS,编程器被借同事走了,下面该怎么查,还请大师指点一二,

Aspire AOD532H NAV70 COMPAL LA-5651P.pdf

网友:
加焊一下,cpu试试

网友:
上网本   CPU虚汗是通病   建议楼主加焊下CPU  或重做下

网友:
cpurst出了没

网友:
看电流是怎么跳变的,不跑U还是怎么样

网友:
可以加下CPU,,,,,

网友:
本人经验,小本CPU容易虚焊。

网友:
刷BIOS 这时最简单的第一步 宏基bios问题的也不少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北桥和CUP问题,这个书不跑码维修思路

网友:
我看 加焊 下先 比较靠谱  其他就是 时序了,先易后难

网友:
神奇的一幕的出现了,什么也没搞装机居然OK了{:soso__12239867611800232002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