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音频设备 ,

楼主(2012-05-07):
手头有一块盈通主板,进系统找不到音频设备,不是系统的问题 。然后换了个声卡芯片 原型号是alc662 97P21Q1 G931B1 换了一个alc662 84982k1 g818b1 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声卡芯片对不对 。接下来要怎么查呢 ,,
芯片

网友:
除声卡芯片没焊好,一般在南桥虚焊了。

网友:
查下声卡的工作 条件,电压时钟等

网友:
查一下工作条件没?3.3V,5v 供电正常不?

网友:
BIOS 里是不是关了。

网友:
请问一下 那声卡芯片是对的吗

网友:
音频设备认不到,要不就是声卡坏了,和南桥

网友:
首先查声卡的供电是否正常,再就是看看有没有虚焊,我上次换声卡就是虚焊啦,再用烙铁拖焊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