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硬盘为什么温度高?

楼主(2012-05-07):
HP dv2000本来是显卡问题,先用鲁大师测试,10几分钟后别的都正常,提示硬盘温度高报警,拆开后盖,硬盘很烫,这是为什么,是硬盘不好,还是主板上面其他什么问题,以前就没碰到还有硬盘温度过高报警的呢?

网友:
哎,看来要沉了

网友:
鲁大师的测度测量功能实在不敢恭为...
记得有次个修个CQ40 换了改良显卡,成功开机,进了系统刚跑3D,马上被弹出.
客户自已装的X大师报警,80度高温,我马上关机,以为铜片没弄好.拆了检查好后,没发现问题,又打好硅胶,装上,问题重复,我晕啊.咋回事,芯片确定是正品改良的,我一次拿了5个的.再出问题我要准备换芯片了. 后来想了想,用EVEREST 试试,XXXXXXX
显卡温度才55度.吗的X大师误报. 我差点就再换个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