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F灰屏,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2-05-07):
华硕A42F,版号K42F,开机屏幕灰屏没有图像,就像显卡坏掉的那种情况,外接显示正常,此机器CPU 为P6100,外形跟I3一样,单桥英特尔HM55芯片组,量屏幕上的供电跟信号线电压都正常。显示部分为HM55输出,难道是桥坏了,各位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没有,给个意见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量了都通的,升级下BIOS发现背光不亮了

网友:
外接正常  我认为应把精力放在屏上

网友:
屏的3.3V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换张好屏实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