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这么老是自动退出啊?

楼主(2012-05-07):
电脑打开qq没问题。。。可是用着用着突然自己就退出了???
电脑

网友:
建议你重新装下QQ,但是我更建议你先把电脑的杀毒软件如360删掉,这样的毛病我也试过

网友:
重新装QQ,如不行,换一个位置,再装,还是不行就换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试了。。。这跟硬件有关系吗?

网友:
应该跟硬件一点关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