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15主板PCI插槽不能用!

楼主(2012-05-07):
今天接手一张,V星815主板PCI插槽全不能用!插上声卡装了驱动重启就在设备管理出个叹号错误12,装PCI网卡也一样  重装系统无效。 打PCI各数据线--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果断的杀了桥======上机还是一样            强烈要求请版主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果然是维修至上,815还干桥,打个PCI阻值卡看各个数据线情况,不行换桥,不知道你的杀桥是加焊了还是已经换了

网友A:
815的主板还在修.要不把声卡芯片拆掉看看?

网友:
桥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的-------815板是电话计费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5的主板还在修.要不把声卡芯片拆掉看看?

声卡已拆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换IO吧,不过815的板太折腾没意义,除非客户给很多花花绿绿的票子

换过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