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图纸 暗屏客户不让改高压板,要指示灯郁闷

楼主(2012-05-07):
接到机器问过客户说摔坏的去了两家一家说灯管坏,一家说高压板跟灯管,还有一家说主板跟灯管,但客户要保留灯别处嫌麻烦可能,不给他修,只换高压板。
我拆机接了外灯管不亮,高压板不过,供电正常,又开始下个图纸看看,找着了BACKLIGHT_ON这个脚,加电测测,电压才0.8太低了,我就从3V那飞根线过来,点了下,还是不亮,郁闷这个开启信号有了该亮了啊,接外灯,也不亮,痛苦,我又定了两高压板,接上还是不亮,想到BACKLIGHT_ON太低,再飞线看看,还是不亮,再接外灯管,亮了,OK,拆屏看看,灯客断掉了,该是摔断的,换了灯管,换了高压板,再飞了信号,妈呀,我真不知道该要多少钱,很累啊。修好后分析一下,摔坏灯管后开机应该是灯管线打火短路接坏高压包,但信号为什么会没有呢??不懂,求大师们解答一下
要下图纸的我传上了

网友:
图纸怎么传啊

图纸怎么传啊

IBM X200 LMC MB 07226-1-1Final 91.47Q01.001 Mocha-1.pdf

719.38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5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IBM X200 LMC MB 07226-1-1Final 91.47Q01.001 Mocha-1.pdf

网友:
楼主,很强悍呀

哪里强悍了?

网友:
高压板坏了 拉底信号也属于正常吧

网友:
谁有F5RL 的图纸?急求。。谢谢

网友:
摔的机器,一切偕有可能呀,,,,

网友:
不是摔过一切有可能,而是别人动过一切都有可能吧

网友:
是啊,忘了,会不会是别人做了手脚了? 高板板换过也不行,是不是有人在主板上动过手脚了?

网友:
这肯定是别人动的手脚了……

网友:
别人动过的就不好弄了啊

网友:
LZ很强
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