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F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2-05-07):
昨天陪了一台式机,客户说是玩CF的。配置是G840的处理器,华硕P8H61的主板,硬盘WD500G  内存金斯顿2G的2根。今天客户打电话说:他把游戏切换到桌面再切换回游戏,游戏画面就黑了。是不是这个配置玩不起CF吗? 在线等高手答案.....

网友:
切换到桌面再切换回游戏, 它是要读取硬盘中CF 2点多G大文件的,所以首先是游戏画面黑一下,在等个半分钟或一分钟才能回到游戏画面!!!!!!!!

网友:
一个可以流畅运行魔兽世界的机器永远不可能流畅的运行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