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6SW 花屏 。

楼主(2012-05-07):
   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这个屏线我也没有。我觉得应该不是屏线问题。通用板也改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人修过这类故障的。谢谢高手指点。有图。

网友:
shen什么问题。。看不清楚

网友:
能刷程序吗??把芯片加焊一下试试,看屏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屏问题的可能性相对要大些

网友:
屏的驱动IC 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侧过屏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没东西换的话有点麻烦了,建议买套点屏套装,修液晶的话,还是有必要准备一套的

网友:
上次弄了个,现象差不多 不过忘了是不是aoc了。  我把设置还原就好了

网友:
这种图像发白多半是屏问题。

网友:
屏、屏线、驱动板,,你没有做近一步的判断,,别人也没有办法,,

网友:
屏问题...点亮后 我用按按接口处..看有没改变.

网友:
屏供电查查!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哦,我有一个AOC 22寸的,故障和你的一样,驱动板上的屏线接口也是完全一样,在淘宝上买个原装驱动板,老贵了,回来接上发现故障没变,只能是屏故障了

网友:
没有解决。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个是屏的问题,不过我那个是老屏上面有一个小板输出几组电压的小板坏了,到现在还没找到

网友:
个人觉得是屏问题,我上次修过一个是过两个小时左右白屏一次,再重启显示器又好,走了好多弯路,最后还是屏问题

网友:
把驱动板屏线接口补喊焊一下,然后把整个驱动板洗干净,特别是主芯片,试试看

网友:
你按ATUO有反应吗?这种问题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先检查供电,然后再打一下驱动板的阻值!

网友:
看样子象是屏挂了

网友:
屏问题感觉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