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00

楼主(2012-05-07):
今天接到一台.. 这个型号的机器..   版号:DATE1MMB80  故障现象是外接电源不能充电 开不了机。。用电池就一切正常..   接到后测试各电压 发现。 PQ501  第4 脚 电压输出不稳定 电压.8到19V跳变..  发现它又PQ2控制。。随即换掉PQ2. 以及PQ501   。。但是电压输出完全一样.... 不稳定...     现在无思路了   求指点.....

网友:
适配器公共点电路的问题,查一下,如果是大电容就是它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是啊 。。 公共点的问题..  但是该从哪里下手 ?  我就是没思路了.. 这个板子没有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