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移动硬盘USB--SATA 接线图解

楼主(2012-05-07):
拿WDBABV5000ABK为例,是通过USB2.0接口传输数据的。要是硬盘坏了想恢复数据又苦于接口问题而头疼

下面就图文教程教大家接线 变成USB供电 sata传输数据,这样就好用了。

一:把图中黑点2处的4个电容拆了。说是断开USB的数据

二: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E74/75-E73-E72-E71,有些板是74有些是75,接上sata线
   接好线后要先接sata到主板或者pc-3000再插usb,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
回楼下,没什么神奇的,就是接4根SATA线,不用移动硬盘的USB转SATA,关键弄清接线顺序。
很神奇,要是再详细详细就更好了。

网友:
还没修过,学习了

网友:
这样改的作用是什么 看不明白

这样接有啥用呢 楼主还没说清呢

网友A:
罗工说都是好资料了,那就是好资料,就是图模糊了点,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罗工  大侠级别  瞻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工说都是好资料了,那就是好资料,就是图模糊了点,看的不是很清楚

不清楚可以问我,说白了就是把sata数据线接到板上来进行读写操作,而不是通过USB

网友:
呵呵,就是数据接头坏了直接把数据线接到电路板上去了,我找不到一样的头换经常是样子干的

网友:
不错,这样就只能自己用了买不上价钱

网友:
好的资料   谢谢分享

网友:
好。罗老说好就好。我手里有两个这种硬盘,我发现这种硬盘坏的很多,太脆弱了

网友:
好方法啊,有机会试试,以前的碰到过这种硬盘没接啊,

网友:
WD移动硬盘一般都是坏接口,这个我搞了好几个,找不到一样的接口,改一个接口就ok了

网友(2012-06-09):
学习,有机会试下,感谢楼主

网友:
为什么要接线呢,不可以直接把硬盘取出来连接到主板上的SATA上吗?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早知道这文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