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Cpu座【针脚】,更换的问题。

楼主(2012-05-07):
这几天不是太忙,找了几块坏板子练习。就是用BGA换775CPU座子针脚的,我的BGA是三温区的,上部为260,下部为280,还是拆不下来,请教高手,有什么好办法才能换上呢???先多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帮忙的呀??高手出来一下呀。

网友:
高手出来一下呀

网友:
都不敢换这种座子吗??有经验的说一下吧

网友:
厂家返修也不换座,直接换板,my experience

网友:
针脚的最好用锡炉,用BGA的话说实话得变加热边操作,不然曲线一完成你再去取针脚的锡很快就冷固

网友:
电炉子是一等一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