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21G主板能亮掉电

楼主(2012-05-07):
客户拿来一个方正A621G的本,SIS芯片组的,ATI的显卡,说是在GHOST完了系统后解压时死机.
我试了一下,的确有这样的现象.有时还在解压驱动时断电.
叫客户自己打开清了下灰,上了下硅脂,加了铜片,结果还是一样.
认真回忆了一下,好像这种刀形主板在神舟的机子上用得特多.海尔上也用过.
记得今年年初,也修过一台海尔的机子,也是这个样子的一片主板,好像比这个老了一点,也是不定时断电的现象,在系统负荷过重或者装系统时尤其如此.当时是把北桥旁边两组供电的场效应管都换掉了才好的.
看来今天又得这样试一下了.把板子拆下来,看到北桥和显卡附近有两组供电,对地阻都不大,估计是1.5V或者是1.05V之类的电压,其中有一路是一个上管两个下管.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直接把两组供电的五个管子全部换掉,再把两个电感加焊了一下.再装起来通电,再装系统就好了.
想了下原因,估计是这两组系统供电,电流负载大,在显卡附近,温度又高,时间久了,容易造成场管性能不良或者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
泸波电容要不要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