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不开机(已修复)

楼主(2012-05-07):
接客户机器,去掉电池,光驱,硬盘,插入可调电源,有待机,按下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拆机,裸板,没有进水、发霉、腐蚀的地方,各个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3v5v有,ACIN、ACOK正常,sb、kbc的晶振都有压差,bios引脚电压无异常,(本人没有示波器)开关上有3.3v电压,用镊子短接,没有反应。至此,没有任何思路。无意中,用手按在开关处并压下开关,电流表一路往上跳,关掉电源,在想,这是什么问题。开关的地线断线?在主板的接口处找个地,用镊子短接开关,能开机。随后,给开关飞根地线,故障排除。我们在做维修时,往往忽视了地线。

网友:
来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提醒

网友:
开关上有3.3  你要量开关两端    或者看看有没有跳变 按开关

网友:
学习了,看来不能忽视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