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M355)显卡报警解决 不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2-05-07):
今天公司送过了一个东芝的本子说报警  别人修过  我一开机一长两短  这不是显卡报警吗  我说你放这吧 。于是拆机维修 该机显卡是独立板的 一看别人也焊过 这种问题我测力一下供电正常 ,心想是不是别人没焊好  ,于是直接上BGA重植球  充值完悲剧了还是显卡报警 心想显卡坏了 要定显卡的话换上还不管那不亏了  (一起吃过这亏 呵呵)量了量显卡到北桥的数据线的阻值都正常没有明显的短路  于是便下了一个显卡的bios 刷了还是不行 心想显卡坏了  我正准备给他说要换显卡呢  突然冒出个想法 想刷一下主板上的bios试一试 心想刷完再说吧  于是下了个bios刷完  我的吗呀  亮了 爽死我了 呵呵   一点小经验  给大家   以免大家以后走弯路

谢LZ分享

网友:
跟IBM X200S 一样,,,BIOS出的问题,发报警声,

网友:
敢情这个还能是BIOS问题,是不是太扯了,不过,维修当中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有这种可能啊  我以前见到过的  x61   也是一长两短  最好刷的bios好的  还是盲刷的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手,不动桥

网友:
好经验,以免做BGA不成反把故障扩大

网友:
刷BIOS也有好多哦

网友:
请问显卡BIOS在哪啊怎么一直没听过啊

网友:
哈哈 又长经验了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能用的上

网友:
只能讲BIOS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