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S790GX/770 主板 键盘不能使用郁闷的维修!

楼主(2012-05-07):
网吧老板拿来2片板子,都是上面的那个型号,一个要刷BIOS(被他自己刷挂了)。另外一片键盘不能使用。这个板子修过很多片键盘不能用的,都是借口到IO的有条线断了,应该是这个板子的通病。这次拿来的蛮以为又是断线。上手 就打了下导通 4条线都正常。上电 量电压,1条线 没5V。去掉一个滤波电容 ,还是一样。打下每条线的对地阻止,都一样600+。挑起IO无电压的脚,5V 电压恢复正常。开始以为是IO坏了。没这个料,发了个IO 换上去一个样。请教下大家 这是什么问题啊! 焊上IO 就拉低5V 不是IO的问题,那会是什么问题呢,这个信号 还接其他的地方么?  补充下 排阻 之类的东西换过了!

网友:
难修就用PS/2转USB接口或者直接换USB口的键盘吧

网友:
换键盘吧 这个 不好修啊  我修了一块 修了一天 还是不行啊

网友:
为什么 我清空下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