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45GM 无显

楼主(2012-05-07):
如题,外接正常,lcd有背光无显示,已测试屏线和屏无问题,无示波器,测试接屏的6根信号和两根时钟都有电压,可以证明是没有断线吧,内接显示工作还需要些什么信号,求见解,对啦补上一句北桥已换!

网友:
刚刚整好一台,ACER独显的,一样问题,外接正常,内屏有背光无图像,能进系统.....
我是加焊显卡周边的小电阻小电容,修好的。请参考...

网友:
V3000坏屏的也很多的,要测清楚屏是不是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AUO的屏,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换北桥 或屏幕
或小元件微短。

网友:
对了不得楼主换的是新屏 还是固有故障啊 新屏的话码片有可能哦 还有RGB线对地是否正常呢 嘿嘿 俺是新手笔别骂人哦

网友:
放弃 不修啦 搞得头疼。。。。。。

网友:
修过一台和这一样的故障,最后焊下屏线接口好了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些,这些机器在工厂的时候,没修过一万也修过8千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