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板无开启一例经典维修

楼主(2012-05-07):
今天同行送修一VS10781液晶显示器,,送来 时的 故障时 通电显示灯一亮一灭
屏无显示,并且开关不 受控,拆开显示器测量,电源板供电有5V并且很 稳定,但是无开启,,心想还 没有 正儿八经跑过过开启电路,于是就开始跑。只跑到一个芝麻粒大的电容就进板层了没办法只有从屏电路上跑了{屏供电也没有},屏上的供电跟三 D级向连S与1117出1,25的角向连1117进5V,出1,25.主要是 是不停的跳动1,25-1,04之间由此确定是1117坏了。换了1117出了个4点多付,供电开启都有了,显示器顺利点亮申请加分

网友:
多大的屏? 4点多伏电压高了哦 要返修的。

网友:
17寸的,应该没事我给他靠天机

网友:
楼主这图照得太差了,完全看不清楚,有待改进。还有你说输出4点多v??有点不正常,一般是3.3V的。。。看1117工作电压正常不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那边的问题吧。

网友:
1117上有没有标基准电压?一般是3.3的!

网友:
1117有几种呀

网友:
楼主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待加强哦,后面有一段就是 没看懂你说什么,好像绕口令

网友:
1117的一般只转出3V的电压的吧

对

网友:
3.3V和5V的屏都有的

网友:
看来LZ技术很高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