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10待机问题

楼主(2012-05-07):
一台戴尔1510拿来时3V短路,一个小MOS管子转换电压烧断了G级,换之可以开机了,但是一插上恒流源就0.10马上又掉到0.00,但是可以触发,而且能开着机了,虽然是可以显示了,但是心里总是不踏实,待机那么高,是不是其他地方还有微短的地方?谁修过这款机子,哪里坏得多???

网友:
那能问下楼主么 那个转换电压是什么控制的啊 在我的认知里二级电压都是南桥给ECS4 S3信号再由EC发各个ON信号开起各组电压 楼主者你说应该是这样的吧 如果我理解不错呢要是我的话估计加焊EC和3 5V电源IC 反正简单也花不了很久 之后我估计会用示波器打个组电压 看稳定么 虽然麻烦点出但翻修更费神还对店子声誉不好

网友:
超级IO发出suson开启SUSD,SUSD在开启PQ18小MOS管,使+3.3V_SRC转换成+3.3V_SUS,我修的就是这个小MOS管,估计是IO或者南桥有微短的现象,导致待机电流不正常

网友:
恩 这样啊 应该IO吧 电压不会直接由南桥管理的 而且这管子的源头还是IO啊 你不是说控制以前被烧了么 我感觉应该查下SUSD去了什么地方 估计就是其中一条路微短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明天在看看

网友:
对了 3.3的话 声卡和网卡都蛮容易坏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