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桌面图标的阴影

楼主(2012-05-07):
很多朋友在使用电脑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折腾桌面上的图标有了阴影,就是图标处于选中状态。

怎样消除桌面图标的阴影呢?其实很简单成都电脑维修专家将马上为你提供解决方法。
1.       在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

2.       在弹出的[属性]窗口中,点击“主题”下拉列表选择任一其它主题,然后单击[应用],现在看看桌面图标正常了吗?如果没有正常,成都电脑维修专家将继续为你提供解决方法。

3.单击[显示 属性]窗口中的[桌面]选项卡,再单击[自定义桌面]按钮

4.在打开的[桌面项目]窗口中单击[Web]选项卡,取消[当前主页]前面的复选框。

5.用鼠标右键单击桌面上[我的电脑]图标,在弹出的菜单选择[属性]

6.在打开的[系统属性]窗口中单击[高级]选项卡,再单击[设置]按钮。

7.在打开的[性能选项]窗口中找到[在桌面上为图标标签使用阴影]并选中他。然后确定,看看是不是好了。

网友:
有些是设置问题  有些是病毒造成
用一下软件轻松解决 图标阴影

网友:
哇,上次我女朋友电脑就是有阴影,让我帮她弄,我没弄好,很尴尬,学习了。

网友:
我擦  我好不容易到1级了   现在怎么一下积分变-61了,我这号都有人盗么?  MLGB的

网友:
对啊,楼上的,换个主题就可以了

网友:
gpedit.msc里面也可以设置的,前段时间帮客户弄,前面的方法都用了,都行不通。最后gpedit.msc
里设置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