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短路 笔记本维修经验

楼主(2012-05-07):
HP 6910P短路 笔记本维修经验

一台HP 6910P,接机时短路,电流0.4A

拆机仔细检查PU25烧坏,换后试机,还是电流0.4A左右,不出3V和5V,同时摸MAX8734A发热,以为它也坏了,换后还是老样子,只能查图纸
找到图纸后测MAX8734A各脚,第25脚对地短路

从图上可知25脚产生+3VLP,再通过PJP1转成+3VL,断开PJP1后再测,待机电流在0.008了,说明+3VL后级有短路,看了下这个去的地方还很多,没办法烧吧
可调电流调成3V接PJP1另侧,一会用手摸附近的芯片,IO热的很快,

拆掉IO再测+3VL不对地短路了,阻值基本正常,找了料板拆下换上,待机正常0.02,3V,5V都出来了,装上U 内存 屏,电流顺利跳变屏已亮了,此机修复

这个机器EC微短好像是个通病 我修了两台这种问题的了

网友:
就这么快吗

网友:
说明一下,此机用的IO KBC1070 这个不需要带程序,应当是标准,随便找的HP板子上拆下就可以代换

网友:
顶起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楼主不错啊~~~

难得啊。同意。

网友:
不错,烧的很,烧不出来怎么呀

网友:
问题找的很准,这个烧的不容易。

网友:
烧鸡大法就是管用!

网友:
烧鸡发还是不错的,呵呵

网友A:
你这个PU14是3V5V的芯片吗?+3VLP是它发出来给IO的辅助供电吗?

网友:
这种短路,大家都很喜欢。

网友:
是产生+3VALP和+5VALP和+3VLP的,这个应当不叫辅助,就是它直接供给IO
看图纸,是产生+3VLP 然后IO工作

看这两张很清楚了

网友:
现在有些芯片自身产生3V,5V待机电压,这个电压有短路会造成芯片发烫,会误以为是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PU14是3V5V的芯片吗?+3VLP是它发出来给IO的辅助供电吗?

是不是类似华硕的一样,系统控制芯片有主供电就自身马上产生一个5V,给IO,IO在发出开启信号给系统供电芯片开启3VALW和5VALW?

网友:
该烧还是得烧啊

网友:
用烧鸡法能找到问题的就是爽呀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联想C461L的机器,上CPU主板到处短路,拆下来就不短

网友(点评):
CPU是不是有问题的

网友:
前几天休得一个跟楼主一样的主板
也是短路,不开机
用烧机打发解决的
居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电容

网友:
学习了   希望多些经验帖子

网友:
hp 6910p io损坏也算是通病了,已经修过多台

网友:
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