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键坏了 怎么切换视频呢

楼主(2012-05-07):
fn键坏了 怎么切换视频呢 求助 要放投影 不能切换 FN键坏了
求助

网友:
换个键盘就搞定了

网友:
显卡驱动如果是GHOST的,右下角则无显卡驱动那个标志,删除,重新下载完整版显卡驱动(别说咋个下哦,驱动人生,驱动精灵都可以下),然后手动安装,完整安装完显卡驱动,右下角一般都会有显卡驱动提示了。如果要接投影仪,这下点右下角显卡驱动就有显示到笔记本和VGA,这样就可避免用FN键功能了。
同意楼主:
4.0
pinggyuan
同意楼主:

网友:
用显卡的控制面板来控制。除非你使DOS下操作。

网友:
只有换键盘了,

网友:
3楼的 答案我回去试一试 换键盘不划算撒 这本子就50元收的 就是投影放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