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电磁炉5V搞好了,但还是有些基础问题要请教下?

楼主(2012-05-07):
版主老大我不是存心混分,真心找不见修改贴子的链接,只好重开贴。

?号的确是 5.6稳压,现换了个 5V/1W的,5V输出那边 有4.4V,机子能用了。现在就是想不通 输出 怎么不是 1点的电压?现在 b是5V
c是 8V  e是4.4,b极都是5v了,8050三极管不是应该饱和导通了罗,输出应该和C点电压一样才对啊!
还有我把电路改成右边那样,机子也能工作,各位老大改成这样有什么好 或不好的地方吗?
先谢过。

hjq
不能用你第二个图这样的电路.第一个图是正确的,应该用5.6V或6.2V的稳压管,三极管C/E结有0.7V压降.你用5V稳压管输出只要4.4V实属正常.

网友A:
三极管即可以工作在开关状态,也可以工作在放大状态。
在你这个图里就是放大状态。
你试想一下,假如e极真的饱和导通输出c极电压约8V,b极5V不变,低于e极,现在三极管还能保持导通吗?
所以e极必须比b极低0.6左右才能使电路保持稳定状态。

至于第2个图,没有限流电阻的话,稳压二极管可能会由于电流过大而烧毁。

网友B:
NPN型三极管导通条件不就是B比E高0.6V吗?B是5V,那E不就是4.4V了吗?

网友C:
         我也同问,那要是npn管子当电源开关管用,c级300v那b级加个06v电压,那ce级就是0v,因为导通了ce就是0v。b比e还是多0.6v。是不是这个原理。

网友:
那要是第2个图在b点和1中间加个限流电阻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和1图一样正常工作了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一定要恶补一下电子元件的原理,基础太重要了。

网友:
三极管压降问题楼主也不懂?

网友:
楼主,显然左边图是成熟可靠的,三极管在这是2个作用,1是开关作用,你懂的。其二就是起到保护后级电路的作用,就算过压或过流烧坏此开关管/限流电阻/稳压管,但是对后级电路损伤不大。有限流电阻,你右边的电路虽然能够工作,但是不成熟,实际应用不可靠。如果前级过压或过流烧坏稳压管(没有限流电阻保护稳压管),试问,你的后级还能保得住吗?不烧一大片谁相信啊。。。。。。。。。

网友:
有导通电压降

网友(2015-06-11):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即可以工作在开关状态,也可以工作在放大状态。
在你这个图里就是放大状态。
你试想一下,假如e极 ...

三极管导通条件是B级工作电压大于E级输出0.7V左右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N型三极管导通条件不就是B比E高0.6V吗?B是5V,那E不就是4.4V了吗?

E级输出4.4V是考虑NPN型三极管内部晶体二极管压降得到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同问,那要是npn管子当电源开关管用,c级300v那b级加个06v电压,那ce级就是0v,因为导通了ce ...

电源开关管一般用大功率MOS管代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