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主板,怎么刷BIOS

楼主(2012-05-07):
主板,怎么刷BIOS

网友:
主板正常就在开机刷。
有些品牌可以用Windows软件刷,有些要在纯DOS下刷,有些主板开机时按下指定的快捷键就可以自动进入自带的刷新软件。

主板开不了机可以把BIOS芯片拆下用编程器刷。

全出来了。

网友:
直接在系统里都可以刷

网友:
怎么个刷法。呵呵。权当搞笑。用板子放水笼头下,放水冲洗。凉干就可以了。

能开机的情况下,去下载WINDOWS下在线刷BIOS程式;二是用编程器来刷;后一种常用。

网友:
搞个bios机来

网友:
买一个编程器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
大部分都是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用编程器刷,现在有些bios刷不了的。。。

网友:
可以用BIOS机刷,也可以用U盘刷,自己在网上看看咯

网友:
如果是专业维修的最好买编程器刷,各种型号bios都可以用。

网友:
如果你要知道怎么刷 我慎重告诉你 你可以买一只 毛刷 或者鞋刷 当然刷的时候要小心 防止静电 不要用力过猛 当然 千万不能用铁刷  磨光机 是绝对忌讳 那样你还没刷 估计芯片就没了就说这么多 楼主你多参考下

网友:
华硕、技嘉和MSI等大多数新型台式机主板都支持在BIOS中更新和备份,安全又快速。笔记本在系统下刷比较简单,用编程器刷还需要有个分离好的BIOS文件,分离BIOS文件是个技术活。还没作过呢。

网友:
要买一个编程器

网友:
我就用编程器刷,不怕刷坏,买个编程器吧

网友(2013-01-02):
编程器刷编程器刷

网友:
店里貌似有编程器,去玩玩试试··

网友:
我那时候听说是用软盘刷的?

网友:
现在主板BIOS都是焊在主板上的,怎么取下来?

网友:
先查看自己主办的BIOS类型,是AMI AWARD 还是凤凰的,下载对应的刷新及修改软件,固件按说明刷

网友:
技术要积累。

网友:
刷主板的少,刷手机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