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板加电前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2012-05-07):
请教高手的经验,拿到一块光板应注意哪些才可以加电---希望回答能详细点-

网友:
就光板 注意别短路了

网友:
先观测外观有无少元件府实断裂等  还有很多

同意,如果缺件或其它人为原因,可能会引起故障扩大,造成无法修复 ,所以通电前必须先目测

网友:
目测有无掉件、腐蚀、断线、短路、芯片穿洞、烧焦的、电容鼓包、漏液的
用万用表量各大供电是否短路
最好别急着上真U, 先上假负载, 量过电压正常在上真U

网友:
特别不能少3v5v待机IC,其他PWM IC同样重要,不能缺。

网友:
先目测,少件的要补上,再测量基本的条件,没短路基本可以通电了,板下不能有锡点线之类的,~

网友:
从机壳中拆掉,下面放隔电的东东,就能上电了。  目测什么的,随意。因为本来就是从机壳中拆掉的,再坏也坏不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