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L,奇怪问题,触发后,电流0.05,无3,5V

楼主(2012-05-07):
板号:A8E/A8S/F8S  REV:2.5       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故障,刚插电源接口的瞬间,量3、5V电感的电压有出来,插好电源接口后,待机0.05A,测3、5V的电感电压没出来,模TPS51020供电芯片,发热。打3、5V电感的对地阻值一百多,正常!换了TPS51020供电芯片,问题还是一样。测TPS51020供电芯片,主供电24脚电压正常,22脚+5VAO电压输出也正常。9、10脚ENBL供电偏低,只有2。9V,对9、10脚对地打阻值也没发现短路。现在不明的是,芯片发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什么刚插电源接口的瞬间,量3、5V电感的电压有输出,插好后待机0.05A,电感无电压输出,供电芯片发热。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
看看后续有没有短路

网友A:
应该是IC某个地方问题,建议仔细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IC某个地方问题,建议仔细查一下,~

太广泛了吧

网友:
高手去哪里了啊 ,请赐教啊····

网友:
电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