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95 这怪事 很多人应该都没见过吧 ,。。

楼主(2012-05-07):
  有两块一模一样的  7395  一块能开机 就是开机了要输入什么命令 不知道咋整 没见过。。。 上图高手指教下。。。还有块 先是没内存cpu供电  是一个5脚的芯片坏了  用好的主板换上能跑马 一路乱跑 跑到60停了 好的那块重复跑到60就能亮的 这块只跑一次 各电压正常。。改换的都换了。。 就是不亮。。。求解

网友:
以前在MSI的时候修到过很多这问题,好像刷BIOS就OK

网友:
这个明显是bios的问题,还是efi的bios。真先进。

网友:
神马东东啊

网友A:
楼主诊断卡真牛B啊!

网友B:
第一块板说的是缺少文件,让你输入GHOST,两块板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先放电看看!有些就是bios设置,如果不行就刷bios。检查bios旁边的电阻!

网友:
bios问题,刷了就好

网友:
这类问题,刷BIOS一定能解决

网友:
刷一下吧

网友:
像这种奇怪的提示,是先想到的就是Bios

网友:
BIOS..还有有的内存兼容性问题哦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EFI的BIOS,进启动项看看。

网友:
刷  :刷好告诉一下

网友:
什么芯片组

网友:
将BIOS恢复为默认值

网友:
刷BIOS,然后进BIOS看下有没有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
很明显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块板说的是缺少文件,让你输入GHOST,两块板先刷下BIOS看看。

哈哈  我也当时试试那样输入 提示不对还什么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诊断卡真牛B啊!

谢谢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诊断卡真牛B啊!

迷你2位超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块主板bios对换过了  不可能连个都坏了吧

你那个是不是32M的BIOS。我以前在MSI过好多,好像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怎么看到GHOST来的,但又像是网卡的ROM片有问题可是看到GHOST又是什么?不理解,写个BIOS还这样吗?

网友:
如果你找不到BIOS,你就换一个显卡试试,那板子也很挑显卡,
很久都不修那个了,记得好像是BIOS,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