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点不亮一例维修

楼主(2012-05-07):
LG-W2241TT
故障为,按开关键无反应,点不亮~
保险通的,上电测试初级电压正常,次级5V和24V电压都只有0.4V左右,拔掉插头放电检查次级部分,经检查24V线路上全短路,线上的一个三极管阻值0.04,吸空后量阻值正常,然后继续量发现整条短路的线阻值都是0.4-0.8左右,放完电还这样,这下快要哭了~慢慢一个一个的吸空量吧~最后量到图下画圈这个位置的贴片电容的时候拆掉在量线上其他部分元器件全正常了,可以肯定问题就是它了,找个贴片电容换上去在插上电量电压,都正常,然后烤机,收工~~

            忐忑的一例显示器电源维修啊~

网友:
不错,就是跑线会辛苦一些,多练练就好

网友:
搞清楚这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
跑线我是最怕的

网友:
抽丝剥茧终有成

网友:
精益求精吧 ,经验分享

网友:
烧机法那么好用你不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求解~

那里短路就  加给他一个电压   不过加的电压要比你实际电路工作电压 要低    电流也小队调小一些   那个元器件发烫 那个元器件就是坏的

网友:
刚入行不久,跑线路不是很熟,慢慢就好了!!

网友:
之前也搞过一个HPC17的,也是贴片坏,换了一个电阻的,用到现在稳定

网友:
g供电的贴片高频滤波电容是容易短路的

网友:
显示器跑线路还可以,要是主板跑线就闹心了,件太多

网友:
短路细心点还是很好找,最不好修的就是带不起负载的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_pos=6&ext=CB

网友:
上次我也遇见过,不过是更换的mos管,型号是APM4048D

网友:
短路的话 烧鸡应该会快些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