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摄像头4线各脚定义

楼主(2012-05-07):
求索尼摄像头4线各脚定义

网友:
4线是指什么玩意啊,usb的4根线,和所有usb接线是一样的定义啊

网友:
这还用问?里面有电容吧?两个电容就可以估计地了,在测另外三个脚对地的组织,两个一样的就是数据了,5V就出来了吧,按照V+    D -   D+      G-     试试,反正数据反了不会烧的。

网友:
同意楼上 呵呵

网友:
谢谢啦  搞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