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5v电压跳变求助中

楼主(2012-05-07):
谁知道电源板12v正常5福跳变光耦也换了431也换了还有启动电容也换了就是不行滤波变压器都换了还会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曾经看到有人说在光耦加电容

网友:
带假负载修,,分清是电源还是负载

网友(点评):
5-10欧3-5W电阻就行。负载断开

网友(点评):
5V y应该是好修的 。把5V电源初次级电解电容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假负载 我直接空板测试的5v电压跳变

5-10欧3-5W电阻就行。负载断开
这个怎么接呢谢谢本人是新手

网友(点评):
将电阻并在5V滤波电容两端,断开后级。5V还跳动,那就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点评):
就那几个东西。换完也就一个小时

网友(点评):
12V如果和5V共一个开关变压器,12V是稳定的,那问题在5V整流电路

网友:
碰见过不接驱动板电压跳变的

网友:
电源芯片换过没~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0.22欧左右)换换试试

网友:
我碰到一个是灯管高压部分神经了。。然后断开高压的供电。。正常了。。

网友:
我列个单子你查一下,12V和5V的滤波电容,光偶和431,431外围的取样电阻(贴片电阻要拆下测试),电源初级启动电容,启动电容前面的整流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前面的保险电阻,还有就是接开光管的0点几欧姆取样电阻阻值变大也会出这样的现象。希望能帮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