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HD4830花屏,装不上驱动

楼主(2012-05-07):
我有一块HD4830,以前使用一直正常,自从上次从学校搬回来后,就出现间歇花屏。并且日渐严重。
最后彻底不能进系统。症状是开机就花屏,启动到WIN7欢迎界面时蓝屏重启,就这样一直循环。
以前显卡是改了水冷,水冷很重,板子都压弯了。在显卡进步了系统后,我就将水冷拆掉了,换回原来的铝散热器,换了之后现在不花屏也能进系统了。使用无异常,但是现在是打不驱动了,我在AMD网站下的驱动,安装时蓝屏,或者安装软件提示安装失败。反正就是装不上,试了很多次。
现在只能用WIN7自带的驱动。请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在换个系统,或者驱动没装好,在换个驱动啊

网友:
核心虚   我遇到过笔记本G86-770-A2 核心虚焊 不打驱动没事 打上就大花 直接换改良就OK了 之前那个770重植了一遍专门试试到底是什么的毛病 核心虚的毛病。
另外,非正式维修人员不要拿自己的爱机开刀。找专业维修的也让他们有口饭吃。

网友:
我才不敢随便开刀啊,专业的不知道在哪里去找。。电脑城吗??生平第一次修电脑。。。

网友A:
报出你所在的城市地区论坛里可能和你同地区附近的去他那搞

网友:
动核心的话估计也走不远了。。。。

网友B:
用万能驱动试一下,在百度下载多点驱动试试

网友C:
显卡可能有问题!!

网友:
学习 学习  这个很典型啊

网友:
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驱动换旧一点的,表太新的,最好用和显卡同期出的驱动,再装不上就硬件问题了

网友:
花屏跟内存又肯能有关系,实在不行下个驱动精灵,我都是用哪个的,很不错,楼主,你去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出你所在的城市地区论坛里可能和你同地区附近的去他那搞

我这边是四川攀枝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能驱动试一下,在百度下载多点驱动试试

不是吧,显卡还有万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可能有问题!!

昨天压了压显卡CPU背面,,又打上驱动了,,我想也是虚焊了。不知道能坚持好久

网友:
装系统应该可以啊!把显卡驱动勾掉啊、。

网友:
刷固件试试

网友(2013-01-24):
我的是4850呀

网友(2013-06-10):
你4850也坏了吗?我的已经修好了

网友D:
恭喜楼主了。我的是显存坏了。还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了。我的是显存坏了。还没找到
你确定是显存坏了吗?我的好像也是显存问题,我直接用热风枪对着显存吹,看着周围的小零件焊点都融化了,想毕显存焊点也融化了,吹完显卡就好使了。我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整的。整好了就赚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的显卡装上开机后有一个显存就发烫。估计是它坏了

网友:
拿去补焊吧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吹显卡芯片

网友(2013-09-22):
就是GPU核心虚焊,上BGA烤一下,应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