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南桥晶振问题

楼主(2012-05-07):
之前是南桥跟IO短路了,换了后可以了。就是用示波器测南桥晶振时竟然测不到频率,而IO的晶振可以测到。但IO的时钟电压有1.多V  而南桥才0.2V。使用却是正常。南桥的晶振比IO小很多。是不是南桥的频率比较弱所以才测不到。有再修此机的朋友可以帮忙测下是不是有类似事情。板号是:LA-4103

补充:不插COMS电池 接通电源RTCVCC也有电压  所以不是COMS电池问题

补充内容 (2012-5-8 09:26):
测南桥时有按AUTO。但只看到电压。没看到波形

补充内容 (2012-5-8 15:43):
谜底已经解开 原来测电压小的晶振 表笔要调到*10的档位

网友(点评):
南桥电压小,示波器要相对调下,你用测IO的档去测南桥当然是不理想的.

网友:
没遇到过,都能测到的,有的要上小电池才能测到

网友:
南桥晶振是由CMOS电池供电的

网友:
可能是CMOS电池没电了  哈哈

网友:
我跟你有同样的问题,多测几片就知道了,还在研究中

网友:
CQ40修到过不少,南桥晶振问题还真没碰见过,下次看看。

网友:
南桥电压0.2V正常的,可能你没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