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5 V2.0,跑码E0

楼主(2012-05-07):
V星945GCM5 V2.0   板号 MS-7267
故障现象:
        供电正常, 跑码E0
解决:
       主板4大供电全部正常。CPURST#,CPUPG正常,PCIRST#,LPCRST#也正常。跑这个码。大家都知道与内存有关。打阻内存数据线和地址线正常,内存4个供电正常,查SMB总线1SMBCLK  2SMBDATAMS-7不通,
跑线发现内存槽旁边有2个电阻R157 R158锈蚀,因为刚好在内存槽下,所以飞线到MS-71 2脚解决。

是119 120 脚
给力
观察力不错。顶一个。

网友:
没搞过

网友:
我也经常这样搞的

网友:
对了,飞线后你是怎样把那线掩盖起来的啊,总觉得有时候有条线在卖不高价

网友:
还是把内存条焊下来,修补上后再把内存装上,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是啊,没办法,那个线太长了,唉
只有打雷的时候便宜卖咯~!

网友:
上门卖...卖个好价钱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如果客户的就好说。要是自己的估计不好卖了

网友:
装好了,在机箱里面就看不到了呀~!

网友:
先报价再修呗,反正修好就是技术

网友: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

网友:
这样买不上价钱

网友A:
找好点位在主板的背面  飞线   行不行

网友:
上门卖可以卖个好价钱

网友:
无线飞线技术撒时候出现啊啊`!

走的线在内存槽下没拆,所以才飞的!
可不可以把腐蚀的部分刮出铜后上锡,就近补线,那样更美观。

网友:
客户一看  就不想换这样的板子啊  有时候有点灰尘 都不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好点位在主板的背面  飞线   行不行

现在的客户,整块板子翻来覆去看了都还不要啊

网友:
呵呵,不怕,打雷烧板子叫他换他就换了,你懂得!

网友:
楼主真是秒杀啊  厉害啊

网友:
今天出了,230,哈哈!!

网友:
还能卖230。。…。……。……。……。……。……。………………我晕你太牛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