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悲催的东芝M353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2-05-07):
东芝M353不定时掉电笔记本维修
最近几天心情一直不太好,手里的几台折磨人的本子一直困扰着我。
不过,今晚的意外收获,用一句老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就是我标题里形容的那样。
还是来重温一下漫长而又痛苦的维修过程吧,直接把维修记录摘下来:

15:50 2012-05-07
客户:XX
型号:M353
配置:T6400 2.0  ATI3400/256 PM45  IBM
故障:用段时间就会自动关机断电。
检修:此机是二修机,若一修的朋友看到了,也许会比我更有感触,动过的地方很多,供电、EC、BIOS……,连键盘
      插口都焊焦了,总之一修肯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待机0.002,开机1.0-1.2-0.9-1.1-1.3-1.4 屏亮。
      最高2.2,进系统后,电流1.1几
      刚进系统测温度:46  45
      3DMARK03跑了一遍后,温度70、65左右,不算太高,可等了几十秒,自动断电了!
      断电后,电流0.016.
      再次开机可以,可刚进系统就断电。再开再断,反复。
      断电前,从风扇的转速来看,温度应该不高。
      于是,根据自己的经验,首先是用示波器测量各个供电滤波电容的波形,没有异常。为了谨慎起见,还是给CPU滤波加了两个330电容,然而故障依旧。
      拆下显卡,发现前修居然垫了一个1.5MM的铜片,整个显卡板都被顶鼓起来了。
      去掉核心四角的白胶,上焊台,250,可动。冷却平整。
      装好,用0.5mm的铜片刚好。
      再次进系统测试,3DMARK跑了一遍,温度正常,等几十秒没有关机了,这回以为问题解决。
      再次跑3D,OK,跑3D里的DEMO,运行快结束时,断电了,手摸板子,感觉北桥的背面发热量较大,但北桥应该不会虚焊。
      经过频繁的测试发现,只要断电后,再次开机,就很快断电,即使拔掉硬盘也如此
      而且这时有多了一个故障现象,有时通电后无法开机,待机电流在0.001-0.005之间跳动。
      测3V5V也在抖动,下载图纸排查了后级短路的可能。
      偶尔拔掉开机按键板,待机正常了,再插上,又好了,开机进系统后,故障依旧。
      又反复折腾了多次,最后将目标锁定在开机小板上,经检测,是小板子内部漏电。
      导致3V开机电压只有2V不到,按键和排线都是好的,于是断开板子内部的线路,直接飞线,
      这回进系统测试N次,都不断电。

网友(2012-06-17):
楼主很犀利啊

网友:
厉害,这也被你查出来。

网友:
不错,楼主真的挺细心的

网友A(2012-05-07):
手里还有一台CQ45,只要运行3D游戏,就自动断电,已经折腾了3天了,能想的辙都试过了,就是没有任何改观。

补充内容 (2012-5-8 11:11):
问题是客户拿来只是换风扇,现在的问题都说不清了。

网友(2012-06-17):
师傅告广诉我们,就算清灰,也要先把机器测好了再换,因为有的人为了一点钱什么都干的出来。

网友:
碰到这类事情深感无奈,我们做维修的,只能谨慎谨慎在谨慎。特别是难缠的客户时

网友(2012-05-14):
HP cq amd 系列 cpu 容易出问题 ~!

网友:
一台机器一天内搞不定就要放弃了,除非你闲的蛋疼

网友:
难道在客户手里时没有这种现象,是你在换风扇之后发生的吗?我之前有一台是跑3D就死机或是掉电,平常用就OK,集显,换过北桥之后就彻底不亮了,郁闷的一笔,后来换班了
折腾三天都没思路,可以果断放弃了,时间是宝贵的

网友:
这个好像遇到过,不过是在台板上,主机按键问题。

网友B:
哥哥你好有耐心哦。叫我早放弃了!!

不错,要是我早就换板子了,但是还不好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啊,不过唯有偏执狂才有成功啊...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这就叫偏执,维修的一大禁忌,这样的习惯是没法赚到大钱的。性格使然啊

网友:
呵呵,这种类型的故障确实很难搞

网友:
故障很多时候往往就是一小地方,但是找起来要人命啊。小弟我是修台式板的。有时候有的客户看见我们就是在废板上拆了两个贴片电阻吹上去就好了收他30,他们还会说这两电阻都不用一分钱。成本是零,但是哪知道我们查故障的那个艰辛

网友(2012-06-17):
把电阻送给他,叫他自己上

网友:
技术钱难赚呀 这年头
这个确实

网友(2012-05-13):
是啊,查故障的艰辛他们一点都不领会,眼前就只有两小电阻电容,包括某些电视报纸都这些批评我们。

网友:
下次还碰到这样的人 你就给他两个 叫他自己搞定 不要钱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难修啊,LZ也辛苦啊,不过最后修复钱到手了呵呵
我自己也有一台华硕的老机迅驰CPU,有时候不开机开机有好用半天,有时候用一天断电,断电后有时候能进系统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开不了机,开机指示灯亮。不知道这样的故障和你的差不多吗?

网友:
维修细节最重要,有时候不要把问题想复杂了,要是一个新手修这个本,说法定早就修起来了,新手大毛病修 ,肯定先从这些按键啊等小问题下手,老手反而容易把问题想复杂了,最后把自己搞晕了

网友: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要练就至高无上的功夫,需要打通任督2脉,返璞归真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思路很重要,要冷静才行,一烦就容易把问题搞大,

网友(点评):
说的是啊 楼主真有耐心啊!

网友:
偏执或许也是成功一条路哦 你虽然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同时也可以看为利益 但是我觉得只是你得到了我们所没得到的经验 不是么

网友:
试过修一台联想的 开机小板上音乐灯模块坏了 引起不定时掉电

网友:
笔记本真是什么情况都有呀 ~~~

网友:
我与楼主有一样的遭遇,不过楼主幸运。我有一个方正R641的也是这样。但我的做一遍显卡,好几个小时。换了一个新的显卡,还是一样。南桥,显卡。北桥全做了。还是没有好。最后放弃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哦  想到3V上来

网友C:
我一般修个机子一个小时搞不定,直接装起来还给客户。天天修不完的机子

反对楼主: 3.8 同意楼主: 3.0
怎么都得留一天,除非客户不同意
我要有这么好的生意就爽死了,估计你的维修水平很高!

网友:
感觉不可能吧
这样做是对客户的不负责,要么就是你的技术特牛!!!

网友:
命运相同啊,兄弟我这两天也纠结一台acer的机器,换北桥,显卡,问题依旧,最后发现开关进水,崩溃

网友:
是我的话我要收他50,这可是芯片级维修啊!30块你这是在打压市场啊!

网友(点评):
30差不多了,我一般才收20啊换IO都20元。反正不管啥问题。20一块板子。桥不换。要是桥坏了就20收过来了。告诉板子报废

网友:
我手上一台NEC跟你的故障差不多只要一跑3D马上就掉 有的时候不跑也掉,我也是一点思路也没有

网友:
有时候也就是一些小问题,被我们想的复杂了

网友:
我修的话,会拆掉开关板,直接测,估计早就找到了,呵呵呵

网友:
不定时掉电,很费工夫的我一般先来BISO完了再显卡,后来在桥,不行的话就装机说换主板。

网友:
精彩啊,细心加恒心,一定能搞定它

网友:
这问题也找出来了,楼主是NB还是细心呢?挺佩服的

网友:
开关都是高手掉坑的地方~

网友:
学习了 最后能找到问题 技术搞到一定的程度菜行啊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连这都想的到

网友:
可怜了一休哥,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网友:
实在是很难想到的问题,得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还有一台CQ45,只要运行3D游戏,就自动断电,已经折腾了3天了,能想的辙都试过了,就是没有任何改观。
...

毕竟修好了 心情就好多了吧

网友:
这种掉电是不是掉电之前有什么特别的异状呢???

网友:
努力的争取,适当的放弃,多思考少动手

网友:
我遇见过台式机复位键坏了,一直短,费好大劲才发现

网友:
之前我也修过这样的一台,最后发现时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哥你好有耐心哦。叫我早放弃了!!

师傅。。。。我们两一个德行。。。。。就为修机。。。。。不想钱啊。。。。这也是命啊。。。

网友:
维修还是靠思路啊,如果没有思路,嘿嘿

网友:
呵呵,居然开机小板的问题。所以找到关键的问题才是最重要滴~

网友:
修主板就要有一个耐心,不要轻易放弃。只要客户不着急我们就要给他修。

网友:
掉电的机器是很烦的

网友:
各种疑难杂症   纠结

网友:
掉电的情况来说实在是太多样了,要修掉电的机器需要些许时间,要一级一级的排除,我修掉电的机器就会有点烦躁啊~楼主好实力

网友:
楼主的毅力真的让小弟佩服 。。。

网友:
现象很深奥
结局很浅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太牛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的呀???

都做了七八年了。老客户同行的很多

网友:
{:soso_e103:楼主跟我一样不怕麻烦,耐性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还有一台CQ45,只要运行3D游戏,就自动断电,已经折腾了3天了,能想的辙都试过了,就是没有任何改观。
...

这个是不是amd的u    如果是的话    而且还是ql系列的话       换个u看看

网友:
像这种情况 在开始量开机电压的时候都可以察觉到

网友:
维修需要心细。

网友:
做维修其实就是反复的做同一件事情,经验多了,就会省略很多细节,再加上心情,这是每个人都会犯的事情。

网友:
我这有台方正和你的差不多啊     温度不高 要用几分钟就掉电了   还是不定时的掉

网友:
楼主艰难的维修啊,哎。。。维修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反复的测试维修

网友:
提前跟他说好,甭管我用什么方法修,哪怕我看了它两眼好了,照样一分钱修理费不能少。

网友:
楼主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过温保护 忽略了其他可能性 所以才走了那么多弯路

网友:
这种接法的开关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现在遇到了 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
自动断电的原因太多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按键板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写得很好,也很实用,。。,。,

网友:
楼主真够细心,在不通电时考虑到开关板上问题。再一次说明细心重要性啊。

网友:
我上次碰到HP的,开机就掉,和楼主情况差不多,最后找半天发现在开关线问题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修本就这样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开关小板,下次碰到这个问题又多了个思路

网友:
重在积累经验

网友:
修机还是要细心阿

网友:
PWR-ON电压被拉低引起的啊

网友:
市场都被搞乱了,我们搞维修多辛苦啊,每天生活在重金属的包围中,不知道搞十几年会得什么职业病

网友:
很经典..我有一台M336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也不开机,开机蓝屏,,不知道谁修过这样的问题没有

网友:
我修过一个dell1330的也是跑3dmax不是掉电是黑屏后换显卡供电滤波电容好了

网友:
掉电这故障确实扯蛋

网友:
请问楼主,小板漏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修个机子一个小时搞不定,直接装起来还给客户。天天修不完的机子

你的生意一定非常好,要不然怎么会看着钱不去赚!修好就是钱,不是吗

网友:
真是不容易啊  就看你这现象 怎么也想不到是开关板啊

网友:
呵呵  我秀台显示器秀啦半天 啥都换卡  就是 第一次显示正常  第2次就不显啦  最后才发现开关进水啦  洗洗好啦   我都郁闷死啦

网友:
哥们,我修过一东芝机器也是不定时掉电,有时候进系统 有时候没进就掉了,有时用过几分掉,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最后修好了嘿嘿

网友:
呵呵  经典呀, 可以 顶

网友:
故障难找啊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我上次遇到一个进水的 开关按键线路微短,整整修了2天,开机芯片都正常就是开关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修了台富士通的,也是开机不定时掉电,开机越频繁掉的越快,而且进PE都会掉,一掉就是掉到待机,风扇是 ...

我们之前修过一台宏基5333的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进XP就掉电,WIN7  WIN8都没有问题,最后给客户装了WIN7 客户说是不行,钱都没有给,还有也是宏基的机器,看电影一切正常,就是跑3D掉电,最后也没有修出来。

网友:
我一般都不插小板的 哈哈

网友:
哗噻,兄弟太牛了,如果我碰到不定时断电的机子,我可是连机都不太敢拆呀。

网友:
其实一个   用个烧鸡大发就能解决

网友:
难道没有直接不用小板子直接开机进系统试试看吗

网友F:
搞维修,拿来还是要先测啊,不要盲修

网友:
前天来了个顾客,要清灰,和前台小妹在侃价。CQ42的机器,机器全拆才能拿到风扇的。前台小妹要价50,顾客出10块,最后讨价还价30元成交。顾客在旁边看着我拆,废话不是一般的多,小心点,小心点。拆开后看到风扇不是很脏,说了句:一点都不脏啊,你装起来吧,我不清了!  这样的事你们遇到过没?

网友:
修液晶碰到过不少按键漏电不定时关机的,有时用一天都没事,有时一下子就自动关机。

网友:
這問題真的很少見哩,我是有碰過ASUS L4000 吧還是 L400 也是開關處漏電,也是找了很久花了一整個上午才搞定,恭喜樓主 修復

网友:
高手  这个问题和客户说大点   多要点毛毛

网友:
看哥你修的真是苦啊,

网友:
有些难缠的故障就是这样啊,好在楼主细心!!学习了!!

网友:
小按键板,这要我修肯定是查不出来了,膜拜LZ。

网友:
经检测,是小板子内部漏电
   会导致关机???没懂,请指教。

网友:
好好好  细节注定成败

网友(2012-06-16):
楼主的技术水平还是不错的啊。比我牛。自愧不如啊

网友:
不定时断电,不好搞

网友:
你们这收费也太低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接修的时候一般都回认为是温度过高 散热不良造成的 还真的难以和客户说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嘛。。

网友:
遇到麻烦的就是老火

网友:
羡慕楼主的耐性,

网友:
草这害人的小按键~!楼主费的时间没有白费呀~!可喜可贺~!哈哈以后我们遇到 自动关机的又多了思路了。

网友:
偶尔断电死机的麻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