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无显

楼主(2012-05-07):
今天遇到个本本,故障为加电无显。刚开始以为内存条没装好,就重装了一遍,故障依旧。怀疑内存不良,换了根好的后,开机加电后电源灯亮5秒钟突然熄灭,但是一会又自动点亮。所以我怀疑是不是主板供电有问题,请各位亲们,给些建议,十分感谢。

网友:
电压都测量后,就怀疑桥吧

网友:
怀疑主板供电有问题,就拆开量一下不就完了,连机子都不拆的话,机子估计是修不了的

网友:
你先把各电压都测过之后再说可以吗?同志

网友:
量一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2014-07-02):
只能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