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G31挑内存,求思路怎么修?

楼主(2012-05-07):
今天接到一块富士康G31的主板维修,顾客说开机不显示。我开机测试卡跑跑C0,等待15秒跑C1-C3就不跑了。窃喜内存不过好办,于是清理内存槽,用橡皮擦擦内存金手指,故障依旧。换多条1G的内存(有金士顿,kingmax,威刚)和多个CPU,还是依旧跑C3,有些内存还不跑码,郁闷···
我把bios,刷刷看,居然跑到26,有显示了,这次就窃喜了。仔细看界面,怎么只有128M,我的内存是1G的啊??今系统看看,开机到进去画面用来差不多2分钟,*脏话*,看看属性,系统智能认到128M内存,难怪。
我说下机子的配置:09年装的机子,主板富士康G31,CPU E1400 ,内存kingmax  DDR2  1G  800,独立显卡9400GT。怀疑是bios设置的问题,清coms,依旧是认128M。换条三星512M  667的内存试试,开机即跑码,跑码正常,也认到512M。不像之前要等15秒左右才跑码···手上没667  1G的内存试,换条金士顿512  667的跑码也正常,这样的机子怎么用了两年才开始挑内存???
我想问下,这样的板还能修吗?于什么思路???

网友:
bios版本 刷错没有!有些版本不合!

网友:
还修什么啊,都正常了,挑内存就换一根就完了呗。
换下的内存在其他机子测试,如没问题就直接更换收维修费算了。
如果确定内存坏了,就收内存的钱不就好了。
电脑上莫名奇妙的问题很多的,我也碰到过用了几年的机子,突然内存不兼容的。最后就是换内存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