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系列无cpu供电原来是它

楼主(2012-05-07):
今天碰到ibm的机器,待机正常,心想还比较熟悉,ibmT系列的cpu没有供电输出,其它供电均出来,上电跑0.41,首先更换cpu结果还是依旧,查图得到ADP3419 5pin没有供电,5pin供电来源于Q23  测得1.2.5.6pin供电正常,但是3.4pin电压都没有,条件没有满足,Q23 受u61控制,可能是氧化的原因,没有明显的现象,就先用锡线拖了下,测vcc5b出来但是cpu电流还是不出来,测Adp3205供电正常,也有基准输出,可见芯片没有问题,36pin电压0这个就不好办了饿,都不晓得哪里出问题勒,信心满满的我一下子就凉了,向师兄打探了一下,拿过仔细检查主板,不难发现主板的左下角有个小家伙溜咯了,在pmh6的电路中c325加上了cpu供电出来了,我居然都没有发现,我太粗心了,想不到他起到这么大的作用,所以心细是必备也希望兄弟伙们在维修的时候不要像我这样啦,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这并不是什么分析,希望兄弟伙们遇到类似的问题,多留意一下!希望有帮助,无法上传图片谅解,我能为大家做的就这些,有误请指正,感谢

网友:
学习了 ,

网友:
典型的pmh工作不正常导致无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很常见~C325

网友:
c325是IBMT40系列通病啊 设计问题 很容易掉 还有键盘接口处的小电阻 也很容易掉 掉了开不了机 这些都是很难用常规方法测出来的 只能归到通病中

网友:
看了半天原来是C325的问题,太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