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5-07):
一个路由器的问题,不能重启,一重启,就要重新设置
路由器

网友:
在通电的状态下 先按一次复位键再重新设置 重启 看有没有效果了 若不行就只能送去维修或换新的了!

网友:
也可以备份路由器设置 这样可以快些还原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后设置,再重启试试

网友:
don't know what you mean,not clear

网友:
不保存当然就丢失了呀。

网友:
先复位下,在重新设置,要不行就路由有问题了。。。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应该是路由的某个存储芯片出问题了 。在保的话可以送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