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5-07):
联想sl500键盘有一个键不好用    换新的也是那个键不好用是哪里问题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一般都是因为键盘排线与KBC之间的通路出现问题,kbc坏的可能性不多,可以先加焊一下超级IO

网友:
这么诡异的故障?只是某一个键不好用肯定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键盘后面的那个螺丝太长了 。。换个短点的

网友B:
是不是没装好呀,电路问题少

网友:
拆掉键盘上那个键,量它通到EC的哪个角,看是否断线.

网友:
键盘安装是不是有问题,电路坏了,IO坏了,不可能就一个键不好用

网友:
具体哪个键。

网友:
j  建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装好呀,电路问题少

我都装了5 6边拉    我技术不的可能那么差吧

网友C:
键盘芯片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了,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因为键盘排线与KBC之间的通路出现问题,kbc坏的可能性不多,可以先加焊一下超级IO

如果是io问题那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芯片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了,可以考虑一下

只有一个键哪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POS机,有两个键不能用,刷了一下键盘芯片程序,就OK 了,要不你就把键盘芯片换掉

网友:
不太可能吧  你吧键盘接口好好擦擦 用酒精清洗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io问题那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建啊

KBC 就是IO

网友:
io有问题吧

网友:
j键下面的那个螺丝去掉。

网友:
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了EC都不行,后来直接把键盘接口上面的电容取了就好了,

网友:
我又换了一个新键盘 键盘下的螺丝没拧那没仅好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C 就是IO
哦只到了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