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2-05-14):
来自: 广东广州 来自 广东广州
啊哈,经过几天的努力这个电源终于得以修复!! 维修过程是这样的,容小弟慢慢道来。
经各位指点说是后级有短路的现象。我就重点查后级,可是把所以得东西都查遍了还是没有短路的现象。我就怀疑是保护电路自身有问题。 从电源的工作原理可以知道,各种保护电路是通过LM339 (5)脚的电平来控制494(4)脚的电平来实现的。 我着重查为什么494(4)脚会保护的原因。 在PCB上查494(4)脚走线,单查到一个三极管C945的基级的时候,(基级串了24K的电阻到339的1脚.)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为12M的。 到这里我知道应该找到故障了。 从别的旧电源上拆个换上。通电....... 绿线接地。有电压输出了,风扇也不是转下就挺了。试机 电脑可以开机,至此电源及修好。
(( 不过在维修的过程中。在更换元件的时候自己还是造成了2次故障。焊接的时候,焊点粘在一起 了,才让自己走了不少的弯路。 各位同行注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