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个19寸液晶显示器,就是开关坏了,收100块多吗?

楼主(2012-05-07):
               修好个19寸液晶显示器,就是开关坏了,收100多吗?

网友:
能收得上来的话200也不贵

网友:
不多··我给花屏的机器插下屏线收150嘿嘿·

网友:
上次一台飞利浦190sw8的改一个输入方式也收了150.
肯定顾客没看到你搞。我师傅搞这问题的话,一般要换个芯片,呵呵,芯片肯定是好的。但是他就说芯片坏了,然后收钱。最少100呢。

网友:
客户吧,就是爽

网友:
三星的按键也喜欢坏.

网友:
给客户知道就多了

网友:
一个开关你就报100?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和师傅学的,什么好的没学到,这个就学到了。修个显示器最少一百。

网友:
这个 不存在什么多不多..你报100 客户接受..那也是你的本事..  2家欢喜.

好多客户喜欢先报价,我就按最严重的故障报,客户满意就行

网友:
一般收40 同行

网友:
能检查出是哪个开关坏了,100块不多的.

就是,要是自己动动手就不会拿来了。一般要是看到有动过手的东西,我最少报150.

网友:
看客户懂不懂这个
只要他留下来修的 要是开不了机 你说什么坏都可以 看你们那最高是多少   他讲价再少

网友:
多与少,这个自己掌握,,只要客户高兴给,,,

网友:
如果是自动弹出菜单什么的,客户懂的话肯定收不了啦,如果是不通电的话,肯定可以的

这个肯定是开机按键坏了,呵呵。

网友:
多不多主要是给不给客户知道,如果是知道客户肯定说多了,不知道你可以说修电板板或驱动板什么的

网友:
做生意肯定要說還有其它地方問題。說嚴重一點。

网友:
这个主要在于自己,对于不懂的客户只要不是很高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存在贵不贵的问题!技术是无价的!让他自己找 !找死也不知道是开关坏了

网友:
你有本事收两百都行

网友:
天了,修显示器还没收过100多,只有换东西才有过,哎

网友:
这是技术讨论区,不是成果分享区!

网友:
主要是看客户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有钱人就多报点,没钱人少报点。

网友:
如果你拆坏了屏,你怎么解决。不是的赔吗?
修一个按钮和换一个灯管都是维修。价格当然要一样了!

网友:
现在的行情不贵的,我同学一个笔记本屏幕完全打开就会黑屏,开到一半的位置就正常,
给人家一看,报价500,后来说给我看一下,我说我没有搞过笔记本怕弄坏,后来他说搞坏了就买过一台,
我拆开一看原来屏线接口处有根针弯了一点,弄直就OK了

网友:
做生意就看你有没能力收钱 就算你收别人200 只要别人愿意给 也没有什么

网友:
楼主的脑袋是不是被客户T啦,,,,,,只要能收到200都不多,,做生意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能收100干嘛不收,至于是换按键还是换电容,,,和收费多少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开关值1毛钱,查出开关坏了值99.9,维修卖的是技术、时间和精力,不是零件

网友:
不多,很正常

网友:
这哪里会多,我一朋友笔记本送修,人家只贴个保修标签就收了 260!这是做维修人员的终极目标!

网友:
你们是什么地方呀,收那么高,我们这里换个电源板带高压板一起的才收70呢,客户还说高了,真羡慕你们!

网友:
其实觉得这样的话题老是来讨论,真的没必要,浪费时间。

个人感觉:收多少,是你的技巧问题,哪怕是你用手一拍,把机器修好的,要是你口才好,收费1000,也没人说,因为那是你的口才好。能修好,是你的技术问题,怎么去修,也是你的技术问题,客户注重的是最后修好了,一切正常了,这才是客户需要的。

因为收费牵涉到你周边的环境,客户的素质,你自己本身口才的素质等等很多因素在里面的,最后你收到多少能成交,就是看你的运气了。真的没必要老是来讨论这个话题。我换一个笔记本屏,收费2000,怎么说,客户急着要,我是从自己的机器上拆下来的,再加上这边我只有我还懂点,人家又是单位的机器,所以收费就可以上去了,换成是大城市,这个价格能收到吗?估计有点难度吧。